华硕r414u不开机

楼主(2019-09-09):
画圈的地方有3.3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测电压就能开机 ,开机键有3.3

这样就开机了,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0.1的情况下电池也不充电,只要开机就能冲进电

网友:
恭喜,多卖个万用表给客户

网友:
这个BIOS问题较多

网友:
好像放电一样,有可能是周围的电容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本没图纸是真难搞,楼主厉害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兄弟,电池接口隔壁那个螺丝孔,是需要直连才可以开机的哦

网友:
桥的主待机电压好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有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