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37改集显 板号12311-2

楼主(2019-09-09):
今天一个朋友7537打独立显卡驱动蓝屏死机     就把独立显卡供电拆了想改集显     结果触发掉电叫我帮忙看下     打开图纸发现是需要改动板子设计才可亮机

显卡供电都已经拆除

板子有几种显卡可以采用       我们改集显就选择UMA    BOARD_ID1 为高     BOAED_ID2为低   (英伟达显卡的板BOARD_ID1默认为高  只需要把BOARD_ID2设置为低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R2005   挪到R2008)

板子的R2005和R2008位置(未挪动时候的图片     左R2008    右R2005)

挪动后亮机    显卡驱动也可以打上

网友:
不错,好文章,是要支持得

网友:
会改电路的都是大神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
记住了,留着下回用。

网友A:
佩服 750选UMA怎么判断的?

网友:
收藏了,以后能用到!先谢过了

网友B:
R2005拆了不装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005拆了不装不行吗

那就不一定      可能会出现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 750选UMA怎么判断的?

UMA就是集显          要改集显只能选择UMA       750显卡属于英伟达的     有一个已经默认为高        把另一个为低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了    我以前改集显就断供电断电容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学习了楼主 很好的知识点

网友:
这个有图纸就是溜

网友C:
楼主。如果我要智能切换独显集显。是不是两个电阻都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我要智能切换独显集显。是不是两个电阻都要装?

两个都是高电平就属于英伟达显卡配置       是可以只能切换显卡

网友:
没改过,有点疑问,如果不拆独显相关芯片直接改可行吗?判断本子可否改集显是否都可以参考图纸里面的UMA版本来改,还要是否要重新刷bios,不拆芯片设备管理器里面会不会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
真希望那些笔记本把供电一去就是集显就好,破玩意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哈哈。搞好了就行

网友:
这种帖子可以学习到很好的维修经验,楼主大神一个,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修的很不错,只能说学习了,呵呵。

网友D:
楼主你的改了以后关机风扇会不会狂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改了以后关机风扇会不会狂装

应该是不会的      我是远程帮我朋友看的     他也没说风扇有问题

网友:
改集显还真的没有试过

网友:
发现我的技术落后了,要好好去学习一下了呀

网友:
兄弟,不错,还可以这样改哦,呵呵

网友(2021-10-05):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希望这样的帖子多一些

网友: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