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MX-D3H_R1.1不触发到秒掉不二起维修

楼主(2019-09-09):
最近南方阴雨不断,加上接连好几个超级台风,打雷闪电的,一时间坏了好多东西。昨天还在好好用的电脑,今天开不了机了,按开关不启动。于是拿来店里仔细查查。

这台电脑配置虽然比较老,但是z77的小板目前还是比较值钱的,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

先看下主板全貌

6项供电+matx设计

废话不多说了,先插电,短接开关针,果然无反应。

测开机针有3.3v,CLR_CMOS针有3.3v,晶振0.23v,0.52v,有压差。由于没有示波器只能暂时当做正常。

测到这里,感觉桥待机该有的都有了啊,注意力转向IO

打开图纸(论坛里下的,这里就不发了)

PWRBTSW有3.3v,且短接开关针有跳变,正常
-PWRBTSW有3.3v,且短接开关针有跳变,正常
-SLP_S3始终为0,不正常,尝试翘起IO该脚,测焊盘也是0
-PSON为4.8V,由于-SLP_S3没有抬高,这里不会拉低,正常
RSMRST为3.3v,正常

问题在于-SLP_S3没有抬高,碰到这种情况头皮有点发麻,本人水平属于初级,且没有趁手的工具,比如:示波器、bga什么的,只有万用表和一个风枪烙铁,修修信号、缺供电什么还行,碰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修不好。

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这次说什么也要把它修出来

RSMRST正常而-SLP_S3没有抬高,应该是桥的问题,要么是桥的条件不足,要么就是桥坏了。

刚才测了rtcrst,srtcrst,晶振,RSMRST都正常,难道是桥的待机供电有问题?

测了桥边上的贴片电容,有些有3.3v,由于这个板子没有丝印,根本不知道哪跟哪。

桥的待机供电有了,rtcrst,srtcrst,晶振都正常,IO那边也发出了RSMRST和-PWRBTSW,还不触发,难道是桥坏了?

马上测一下usb对地阻值,都是420左右,桥应该还健在。。。

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呢?想到了晶振,由于没有示波器,只测出了压差,万一是坏的呢?二话不说,马上换一个,涛声依旧,再换谐振电容和电阻,还是一样。。。。

维修陷入了僵局。。。

又看了看图纸,在IO那里又测了下-S4_S5,也是0,感觉应该还是桥那边的问题。

用风枪加焊了一下桥,还是涛声依旧。

平常到这里基本就放弃了,这次由于店里空,打算好好弄弄。

感觉桥待机还是有问题,可是不知道需要测哪里,所以去淘宝花钱买了零件图纸,等下在最下面放出来

有图纸就是好,查图纸,对照零件图,测了一些桥待机的原件,都正常,测到这里,发现了敌情

RN20,这个822排阻一端3.3v正常,另外一端好几个电压很低,只有0.几V,不正常

马上风枪伺候,换好,插电,短接,风扇转了。。。

以为搞定了,结果马上就掉电,而且不二次启动。

这个情况碰到挺多的,一般就是缺主要供电和IO那边检测电压不对引起的

测了下内存1.5v,桥1.8v、1.05v都正常

那就直接测IO检测脚

12v检测有问题,0.8V。应该是分压电阻的事情,测旁边的5v检测电压正常,直接拆掉该电阻,一坨锡连上旁边的

再次开机,跑码正常,维修结束

虽然对高手来说,这些都是简单的维修,不过对我来说已经挺不容易了,虽然现在修台机主板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每次点亮修好的主板时的成就感不是能用金钱还衡量的。

分不多了,各位大佬打赏点吧,谢谢

附上零件图:

网友A:
822貌似很容易坏哦              华硕很多

网友B:
“想到了晶振,由于没有示波器,只测出了压差,万一是坏的呢?二话不说,马上换一个,涛声依旧,再换谐振电容和电阻,还是一样。。。。”

兄弟买个示波器吧。

网友:
技嘉主板的这款故障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网友:
正好也修到个Z77,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到了晶振,由于没有示波器,只测出了压差,万一是坏的呢?二话不说,马上换一个,涛声依旧,再换谐振电 ...

没什么量,一年也就修个10几块主板。。。买了有点浪费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貌似很容易坏哦              华硕很多

以前都是华硕多,技嘉比较少见。技嘉最近小电阻也开始经常坏了

网友:
技嘉现在问题好多 h61 b75 h81 b85 好多12v检测问题 还有触发电路断线 在电池下方

网友C:
RN120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RN120是个什么信号

南桥待机供电

网友:
我需要维修主板请把你号码给我

网友:
把你号码给我哈

网友(2020-02-07):
楼主厉害,心思缜密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 牛A 牛 C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