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6

楼主(2019-09-09):
苹果电脑A1466插充电器开机。按键全部失灵。是那是造成的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这信息给的真多。触控板键盘排线键盘都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信息给的真多。触控板键盘排线键盘都测试下

测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