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的打开就卡死的简单解决方法

楼主(2019-09-09):
XP系统使用PCBRepairTool是毫无问题的,但WIN7下用经常出现启动就不响应的问题。改时间,干掉迅雷,然并卵。今天突然想起改下兼容XP试一下,顺畅的打开了。怎么就没有大神指点下使用XP兼容呢。另外调图纸是CTRL+F11,新手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开图。

网友:
用一会关掉再开,有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脑重新启动,又可以了。对我电脑有效,说不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21-11-03):
直接用BoardViewer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