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焊个显存

楼主(2019-09-09):
显卡显存焊不上了。谁帮忙焊一个,显存是7WA47 D9TCB 1G D5的。最好杭州附近的。

网友A:
自己焊上就好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上就好了,没啥技术含量

上次吹半天没化锡,调高点温度,直接把一块新的显存表面吹糊了。吗的。50块就这么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吹半天没化锡,调高点温度,直接把一块新的显存表面吹糊了。吗的。50块就这么没了。

温度调到260吹个几十秒就能下来了,得加焊油辅助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