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K43LY 电流200mA 重启 附K43LY点位图

楼主(2019-09-09):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4L
板号:K43LY rev2.0

故障时上电定电流200mA左右然后掉电
板号:K43LY rev2.0

一般掉电是因为供电不正常,各供电打值和测量电压都正常,但是没有CPU供电,然后查各PG信号和CPU供电开启信号,发现3V上拉只有0.8V左右

上拉的3V来源于PQ9107

测量G极没有12V,打值为无穷大
不知道是不是点位图有错误,PR9105的信号名字都是+12V,理论应该是相连的,但是点位图并没有提示相连

然后直接在PR9105飞条线到PQ9107

电流正常上去

接屏,正常显示

K43LY Rev:2.0.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