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play进水无服务信号跳水

楼主(2019-09-09):
今天接到一台荣耀play,进水两天了,拆开观察并没有腐蚀严重

显微镜下观察天线开关有点腐蚀,拆下重值天线开关ic

重值后装机测试,只有2G网络,4G时有时无,发现红圈内芯片有时发烫

找了一个换上装机测试自然发烫,又拆下来换回原来的装机测试,但是当时没有装尾插,发现4G网络出来了,芯片也不发热了,果断查看尾插,发现做个地方有腐蚀

重新值锡装回尾插一切正常,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观察仔细,一个小小的芯片让自己转了这么一个大圈

网友:
天线开关是不是切换2g和4g信号的开关?我的荣耀v8只有2g没有4g信号

网友A:
开关短接都可以,跟2G4G没多大关系

网友:
都是老洒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短接都可以,跟2G4G没多大关系

哦!是的呢!手机主板我是小白,几个射频芯片也不知道哪个是管4g的

网友:
天线开关做到尾插上了啊··········

网友:
结果是尾插小板导致发热吗?

网友:
华为很多没信号都是尾插小板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