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 4.0 开机瞬间掉电与反复掉电重启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9-09-09):
主板:技嘉H61M-DS2 REV4.0
数量:三片
故障现象:一片是触发瞬间掉电,可以再次触发,又掉电。另两片是触发三秒后反复掉电重启。
在论坛有很多类似的求助,早期主板,瞬间掉电多数是短路保护,h55主板后,瞬间掉电就不一定是短路保护了,多数缺少供电,引起的,同样的反复重启又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缺少供电引起的反复掉电重起,一种是BIOS有问题引起的反复掉电重起,还有一种是技嘉主板的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电压检测电路容易判断问题所在,那反复掉电重起的现象,到底是缺少供电呢还是因为BIOS引起呢,如果知道主板的开机时序的话就很容易判断是哪种情况了,如果是三四秒就反复断电重起,多数是缺少供是供电引起的,这个时候去检测各路供电,肯定发现有某路供电不正常,那最容易缺少哪路供电呢,常见的是CPU_VTT电压与VSSCA电压。

这两路电压是承上启下的,都会导致CPU供电没有,为什么说是承上启下的,看上图与下图就知道了。

VSA_REF开启信号来自

如果是10秒左右才掉电重起并反复,就可以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当然这个时候你去检测各供电都是有的,这是前提条件。

来看看今天修到的三片主板
第一片:瞬间掉电
触发的去检测内存有,CPU_VTT没有产生,VSSCA电压也没有产生,VSSCA的产生前提是有CPU_VTT电压,问题就在这,根据原理图分析CPU_VTT电压的产生原理,很块找出损坏的元件所在。Q9损坏导致没有产生CPU_VTT电压,更换Q9后,CPU_VTT已经产生了,但是还是掉电,只是掉电的时间变长了,三秒这样才掉电压重启,再测VSSCA电压没有,根据原理检查,发现Q7已经损坏,Q7不受控控制。

到此,此板已经修复。点亮成功

另两片三秒反复掉电重启根据此思路就可以秒杀了,检测发现直接是没有VSSCA电压。直接更换坏掉的Q7。
上开机图:

网友:
通病了    我今年修了不下300片了    技嘉H81 B85  12V5V检测脚喜欢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