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v8无4g信号

楼主(2019-09-09):
只能收到2g信号,请教坛友没有4g信号很检查哪块芯片电路?

网友A:
有可能是某个功放底角虚焊了,安卓机子一般2g和4g是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某个功放底角虚焊了,安卓机子一般2g和4g是集成在一起的。

那几个功放都加焊下试试?还是必须要重新植珠重焊?

网友B:
检查u509芯片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u509芯片供电有没有,

你好!

能告诉我u509芯片的型号吗?我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u509芯片供电有没有,

是图中哪一个芯片是u509。谢谢

网友C:
重点检查下图下面那个框子里面的相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下图下面那个框子里面的相片

就是cpu周围的那个金属框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cpu周围的那个金属框里?

第二张图的下面那个框子。

网友:
我遇到一个进水的也这样,2G信号满格,就是无4G只为主板的事呢,无意之间没把尾插排线扣上,结果出4G了,后来检查尾插发现有个天线开关腐蚀了

网友:
我的被我用风枪吻主芯片等周围几个芯片后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