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820-00138-A进水不开机,充电亮绿灯转黄灯,不开机

楼主(2019-09-09):
接到一部进水二修的15寸macbook pro ,A1398,板号820-00138-A,一开始试机只有充电灯亮,绿灯转黄灯,风扇不转,拆下主板测量到C7379一路短路,后来拆了U7310后不短路了,在一块其他板号的料板上拆了一个补上去,试机,充电灯亮,绿转黄,风扇在转,但是照样不开机,量了U5000的待机,复位,时钟好像都正常,都是3.39左右电压?然后就没头绪了。求教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本人是修苹果手机的,最近接触学习自学修苹果笔记本,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测量?

网友A:
看看主板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B:
3.3V。?? 我记得这款 是3.42V哦 ?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 我记得这款 是3.42V哦 ?难道我记错了

3.39左右,这一点点误差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电压都出来了没

刚学修笔记本,不太清楚主板电压,公共点电压这些在哪里测量,求指教

网友D:
测测各电感  有没有电压  3 、5 v   公共点12 v 左右

网友A:
最大的那个电感就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各电感  有没有电压  3 、5 v   公共点12 v 左右

如果有呢?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那个电感就是公共点电压

如果有呢?

网友:
放弃吧,给我们电脑维修留口饭吃,你好好修你的手机吧。

网友:
刚要学习点赞,我要好好看看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学修笔记本,不太清楚主板电压,公共点电压这些在哪里测量,求指教

先慢慢学,不要一上来就搞个高大上的机器来练手,搞废了我替客户伤心,客户估计也不知道你不会修,建议转手让专业的人来搞。

网友:
和我一模一样的故障 没搞定我等ec到货换个ec试试看

网友:
有压力才有动力,你要多看别的维修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