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X79,烂板胡乱修

楼主(2019-09-10):
主板型号:Asus P9X79  rev1.01a
故障描述:12V短路,公共点对地阻值52。
                CPUVTT短路,公共点对地阻值11。
               上电后风扇转CPU无电压。
维修状态:CPU供电芯片,还没检测,简单量了下对地阻值,基本正常400、800、左右。
                CPU供电管,上下管D级 S级 阻值不为0,400 600左右

                这个地方的阻值很低,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打开点位图软件,挨个测量了下电阻,阻值都是正常

                然后问题就来了:
既然电阻阻值正常,那么问题就应该出在电容上对吗?
可是这么多电容该如何测量和鉴定好坏呢?
需要一个个拆下来吗?

贴片电容还好拆,风枪多吹一会就可以了。
固态电容很不好拆,尝试用堆锡法在料板上拆除了两颗,一颗成功拆掉,不过把电容脚拔出来了
另外一颗拆除没有成功,电容一脚的锡不化,汗。电烙铁调整到370度锡都不流动。所以不敢在这块主板上面实验。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可以测量短路点到底在什么位置

网友A:
短路也只有烧鸡大法才能最快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烧鸡大法才能最快找到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也只有烧鸡大法才能最快找到故障点了

请问台式机主板烧鸡大法管用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是用什么样的可调电源比较好?

网友B:
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下台式机主板的烧鸡大法啊

网友:
台机主板没有公共点吧

网友:
短路就烧鸡大法喽

网友:
谁讲讲如何烧鸡大发,步骤

网友:
按时序走,一般如果12v,cpu供电短路,开机就会保护了,除非是不插4p12v供电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下台式机主板的烧鸡大法啊

因为是12V短路。所以烧12V。可调电源先调好12V电压,红线接主板12V,黑线接地。因为12V短路,线路刚接上去,可调电源电压立刻会被拉低,记住不要再去调电压,而是适当加大电流。例如电流先加到2A,然后去摸主板,哪个发烫就是哪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了  厉害了

楼主是来学习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台式机主板烧鸡大法管用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是用什么样的可调电源比较好?

哪里短路烧哪里啊,可调电源红表笔接供电点,黑表笔接地,电流慢慢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