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中层掉点引起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9-09-10):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无触摸

  客户描述说摔机无触摸,机子有维修过。使用几天后又出现没触摸。

【故障分析】:
  摔过的机子,然后无触摸,这款机型,摔过之后,中层连接的点很容易摔掉点,从而导致无触摸。需要分层补点。

【维修过程】:
  把机子拆开,拿下主板,因为是维修过的,直接分层,看到上家补的不太牢固,全部弄掉再次补点。

  补点飞线。

  然后再用绿油覆盖,紫光灯固化好,刀片刮开绿油接触点。

  中柱植锡贴合。

  贴合好,装机测试,触摸恢复正常,但是没有基带。

难到是没有贴合好,再次分层,测量中柱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基带供电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再次贴合,还是没基带, 检查中发现,连接电脑,爱思助手显示有基带版本。手机上关于本机里,显示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奇怪了。

这是最新版本的系统,里面都没什么资料,没有照片,只有一些应用,难道是中柱没焊好的时候,升级过系统了,因为12系统,用iTunes刷机或者升级系统时不在验证基带了,基带不正常也是可以刷机通过的。只不过识别不到基带而已。打电话跟客户沟通,可以刷机。因为手机里还有一些软件,所以我选择更新系统,更换一个低一版本的系统,12.1.1   更新过后,识别到基带了。

【维修结果】:
  摔机无触摸是焊盘掉点了,修好无触摸后,无基带是因为中柱虚焊或者没贴合好升级过系统导致的无基带。进系统测试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666,昨天也接到一个X无触摸的,没有摔过,没有修过,没有拆过,前几天升级过,昨天客户玩着微信忽然就触摸不了,拿来后,刷机换屏都不行,但是客户宁换新机不修主板,而且·········玩个微信都能坏主板的苹果让客户对苹果彻底绝望了···········转头立马投入华为的怀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昨天也接到一个X无触摸的,没有摔过,没有修过,没有拆过,前几天升级过,昨天客户玩着微信忽然就触摸不了,拿来后,刷机换屏都不行,但是客户宁换新机不修主板,而且·········玩个微信都能坏主板的苹果让客户对苹果彻底绝望了···········转头立马投入华为的怀抱·············

这种一般不会是玩微信玩坏的,肯定之前什么时候摔过,只是当时没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