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帖,大侠略过

楼主(2019-09-10):
一台长虹欧宝丽43寸LED液晶,开机用几分钟自动断电,开盖目测电源驱动二合一板上有几个电容鼓包了,从废品堆里翻了下,正好有张海尔洗衣机换下来的坏板,用10uf/450v代换33uf/200v,470uf/25v代换470uf/16v,470uf/25V代换470uf/10v,上好板子试机,一切ok,也懒得研究这些电容到底是启动电路还是滤波电路的了,维修液晶也就这么回事,解码芯片坏的话就直接换板,懒得折腾。

网友A:
用10uf/450v代换33uf/200v,这个偏差有点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0uf/450v代换33uf/200v,这个偏差有点大了吧?

看电路结构,应该是副电源的滤波电容,就像电瓶车充电器,笔记本适配器,DVD等小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一样,容量小

网友:
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