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 fatal1ty z77 professional 图纸(已搞到,该板已修好)

楼主(2019-09-10):
如图,有复位不跑码,各电压正常,bios刷了无用。求该板图纸和维修思路

该板已修好,后续: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4081-1-1.html

网友A:
这种难修,我有一块V星电脑z77,各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只能扔一边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难修,我有一块V星电脑z77,各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只能扔一边不管了。

有图纸还可以挑战一下。这个不仅难修,还没图纸,还是二修板

网友B:
传说中的铁板啊。多刷几个吧。要不然只能按上电时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铁板啊。多刷几个吧。要不然只能按上电时序修了。

不是BIOS问题,已经找同样的板子备份后刷上去了

网友:
还是按时序检修吧。

网友C:
有时候按时序,你也没法修,比如电池给桥的两个300多K电阻,坏一个都没法跑码。

网友:
楼主闲鱼收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按时序,你也没法修,比如电池给桥的两个300多K电阻,坏一个都没法跑码。

什么意思?

网友B:
u座下方左右那两个是断线了吗?咋一坨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铁板啊。多刷几个吧。要不然只能按上电时序修了。

只能按照时序修,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座下方左右那两个是断线了吗?咋一坨坨的?

二修板,上家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