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跑码62不亮有碰到过吗

楼主(2019-09-10):
I5 3470S es版 跑码到62就停了,点不亮。这是什么情况,CPU坏了?

网友:
我这里就有一块,CPU坏了

网友:
跑62代码的个人总结遇到过CPU,BIOS,BGA,不良的。

网友A:
见过.  就是U坏的.            你的不确定.
不要看到I5就不值得怀疑他.

网友:
换个U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不是U的话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  就是U坏的.            你的不确定.
不要看到I5就不值得怀疑他.

我就遇过I5集成显卡坏

网友:
u是好的吗?换个板子或者换个U,一试就知道。
一般U座不行了也有可能跑62

网友:
我看你这个u怎么好像是测试版的?换个正式版的试试。

网友:
刷BIOS 应该可以解决 今晚我修到一个跑63代码 刷BIOS就好了 CPU应该没有坏

网友:
CPU代换试试 坏了也修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