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V919 core m 平板 自己换了硅脂 就不开机了 求助啊

楼主(2019-09-10):
就自己拆开换了一下硅脂 然后就不开机了,CPU旁边有两个电感短路 一个有1.05V电压 一个只有0.04V电压 其余电感对地阻值都是几千欧姆,电压 5V 7.3V 3.3V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有没大神指导一下,或者有图纸发一下

网友A:
图片有点看不清啊

网友:
CPU挂了,换板吧

网友(点评):
啊 我也没做过什么啊 现在开机红灯亮一下然后就灭了 CPU很烫手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B:
u坏了,换板吧,这也太巧了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掉件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看不清啊

CPU供电一出就短路,CPU发烫,全都指向CPU短路,加上图上铜箔走向也是CPU,直接换版的吧 不用看了

网友(点评):
好吧,那基本可以宣布报废了

网友(点评):
好吧,那基本可以宣布报废了

网友:
CPU附近本身阻值低,但是也不排除CPU挂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坏了,换板吧,这也太巧了

怎么巧了?你也有?

网友:
cpu挂了,换机吧

网友:
正常  我碰见这种电脑都是能不动这个就不动

网友C:
又是一个不愿意找维修人员。干废自己主板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巧了?你也有?

他的意思是你换个硅脂就能把板子烧掉说明你的基础水平不牢靠,拆机应该注意什么,按照什么步骤规范操作,你可能不太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你换个硅脂就能把板子烧掉说明你的基础水平不牢靠,拆机应该注意什么,按照什么步骤规范操作,你可能不太懂哦。

我还拆坏一台GPD Pocke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不愿意找维修人员。干废自己主板的人

我就是为了研究才拆的

网友:
应该CPU坏了  CPU核心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