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手机无服务,又遇垃圾主板

楼主(2019-09-10):
iPhone8手机无服务,又遇垃圾主板

【故障现象】:开机之后信号时有时无,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无服务
【维修思路】:

  接到一台iPhone8,用户描述手机无服务,实际测试发现有时候信号正常,打电话上网也没问题,有时候无服务。

  iPhone8有两个地方容易损坏导致无服务故障,一个是高低频分集器,一个是射频芯片。实际维修中一般先从通病入手排查故障,注意iPhone8如果是H3K5的问题板底,换射频芯片要小心,并且需要提前给客户报风险,否则有可能换完射频后板层内部断线导致小电流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之后首先观察主板是什么板底,发现这部iPhone8是H3K5的问题主板。赶紧先联系客户报完风险再动手,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思路,首先更换高低分频接收器。

  两个分集接收器都没有胶很好更换,但是要小心温度,背部是封胶的天线开关,温度控制不当天线开关会爆锡

  更换完毕之后上电测试信号正常,打电话上网无异常,放置测试一下午信号一直正常没有跳出无服务。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H3k5,以前一直听说8代跟6p一样都有垃圾板材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辨别,这回终于知道了

网友:
可以的, 出11了 又要学了

网友:
H3k5  是主板 标的  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