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9-09-10):
接到一联想S230U笔记本
描述问题:时亮时不亮,开机要很久才亮,关机黑屏灯不灭。
打开发现有轻微进水痕迹。小清理一下。
版号LA-8671P。
测试发现不亮的时候只有CPU供电没有出现,其他全部正常。
在查发现是没有供电芯片EN,来自于EC直接控制
正当我测试的时候。测试,他又有了,心想断线了?再测试CPU供电已经出现,接上屏幕,又消失了。
断开VRON, 测试EC,0V。看来问题还是来自与EC没有发出VRON。
刷了bios,问题依旧。
冷静下,没道理呀,供电都正常了,为何没有VRON?难道是有信号不对?
有内存供电,桥供电,根据时序证明待机,内存PG没有问题,最后查到确实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了VCCSA上,测试电压为0.88V左右。
测试PG,0.45V,明显不对,EC没有收到此PG,误认为电压不正常,因此不发出VRON。
仔细看才发现上拉电阻脱焊了,测试上拉3.3V正常找了一个100K的电阻换上测试PG已经正常发出3.3V。
EC收到PG正常发出VRON信号。CPU供电正常出现。

搞定收工!!
:lol

S230U LA-8671P秒亮.rar

网友:
不要问为什么亮机图这么小,因为我拍照把自己拍进去了。不想让你们看到我帅气的脸庞!所以我裁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