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15-3559改ME 6代I5 4显存

楼主(2019-09-10):
DELL 15-3559 LA-D071P自己修改的ME   6代I5 4显存,有图

15-3559改ME 6代I5 4显存.zip

网友:
IS THIS OK TESTED BIOS WORK WITH ALL ME REGION

网友(2019-10-16):
好用 谢谢 3559 刷 5559 5459 显卡都不正常

网友:
能不能说下怎么分离

网友(2021-01-30):
可以亮屏,只是没解决我的问题,开机风扇狂吹,按键盘有哒哒的电流声,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吧

网友(2022-03-08):
单BIOS的16M,不是4M 8M双BIOS

网友(2024-10-08):
这个好用3559 4显存 ,开机快,认独显,下了好多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