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4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9-10):
DELL 14-7447不触发维修
【故障机型】14-7447
【故障版号】DA0AM7MB8D0
【故障现象】接电源待机0.001按开关无反应
【故障分析】待机条件没满足
【维修过程】机器是一个同行发来说是不开机让帮忙修下,
直接迅速拆机测量待机条件,测量结果如下。
EC型号:IT8528
直接测量
74脚AVCC:3.3V     14脚WRST:3.3V      88脚LID_SW#:3.3V    ACDET:2.75V    ACOK#: 0V   RTC_RST#:3.3V    SRTC_RST#:3.1V
RTC_X1和RTC_X2波形正常。
VCCDSW3_3:3.3V
VCCSUS3_3:3.3V
待机条件基本都正常,那就开始检查上电时序,让我查到ALW_ON的时候发现只有2.6V左右,问题锁定了,
ALW_ON是5V开启的信号,
正常的来讲的话是此机器是3.3V和5V一起出来的,可是实际测量只有3.3V出来,5V却没有,而5V的开启脚是ALW_ON来自于EC,为了检测是后级电路把电压拉低了还是EC本来没有发出,我是直接选择把EC的83脚直接给翘起来测量时最方便快捷的办法了
当我测量翘起来后测量发现是EC本身只有2.6V。有两种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是EC本体损坏,二是BIOS程序导致的电压拉低,BIOS比较容易下手,直接选择刷写一个原厂的测试,编写完毕后侧量发现ALW_ON已经恢复3.3V
上电测试,电流已经上到了1.3A左右,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
额   这个好像3   5v新【芯片也爱坏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A:
刚开始没测量5V吗? 没测量岂不是走弯路了

网友B:
卧槽,刷bios同行还能留到你手上,真是屌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刷bios同行还能留到你手上,真是屌爆了。

应该是没刷对,所以一开始我看已经刷过了,就没怀疑是BIOS的问题,我找的是工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没测量5V吗? 没测量岂不是走弯路了

测了,一直就是在按照时序修的,不喜欢直接三板斧。  不过有时候三板斧的效率会快些

网友:
刷ec芯片还是外挂的ecROM

网友C:
现在修本还是先上三把斧,然后不行再按照思路来,效率往往更高

网友:
我也以为楼主会直接测3 5v呢,

网友:
真羡慕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D:
赞一个,待机条件查的到位。IT8528是带程序的吧。你刷的是这个还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本还是先上三把斧,然后不行再按照思路来,效率往往更高

是的,这个还是看个人吧,有的喜欢先三板斧,直接一针见血,但是可能效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待机条件查的到位。IT8528是带程序的吧。你刷的是这个还是BIOS.

不是EC的bios,是主bios

网友:
思路清晰分钟到位

网友E:
我这有个5420的 不出ALW-ON  BIOS   EC都搞了还是不行

网友:
竟然是EC程序的问题,真没想到。

网友:
竟然是BIOS导致EC问题,真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个5420的 不出ALW-ON  BIOS   EC都搞了还是不行

按待机时序查一下,不触发基本就那几个条件。rtc也要查一下,往往最不起眼的,有时候就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