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9-09-10):
东芝开机白屏维修
【故障机型】 东芝L800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
【故障分析】屏供电没有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所描述的是自己更换配件导致开机就白屏,
在这里我就第一时间想到了屏供电跟EDID信号了。
屏接口定义如下:
那么我们根据以上图纸可以看到屏的定义了,首先肯定是先测量供电了  1-2脚VIN供电19V正常3脚+3VS:3.3V正常 20脚LVDS_PWM:3.3V正常  21脚DISPON_O:3.3V正常
22和23脚LCDVCC:0.3V不正常,问题找到。继续向前追查到了U26一个3V的转换管这里了
测量其芯片的工作条件。4和6脚IN:3.3V正常,3脚ON/OFF:3.3V正常。直接短接1脚和6脚上电测量LCDVCC脚输出3.3V已正常。接屏测试故障修复。
【维修结果】

post_deleted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这个电压

网友B:
楼主图片怎么这么小啊

网友:
这个机子都是通病来的,修了不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这个电压

有一种牌子的屏,也是很白的白屏,但它不缺3.3V.所以有个别白屏,真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怎么这么小啊

这个,可能是我用表格截图的时候给缩小了,导致的上传图片也是小的,哈哈   凑合看吧,下次再更改

网友:
都白屏了就不用测19v,PWM  EN 了吧?,直接 测屏3.3v有没?

网友C:
这个机器遇到好几台了都是白屏,6脚管没导通,直接拉电压就行,应该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遇到好几台了都是白屏,6脚管没导通,直接拉电压就行,应该算通病

嗯,是的,虽然没技术含量,但这个算是个维修思路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我修了好几个

网友:
白屏  不用测 EN  PWM   19   直接测屏3.3

网友D:
@王立博   发几联想的X1 板子给你修一下,可否把地址给我一下。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引起的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王立博   发几联想的X1 板子给你修一下,可否把地址给我一下。

都是什么问题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