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2241wa显示器电源板电阻数值

楼主(2019-09-10):
一台联想LI2241显示器因市电接380V造成电源板坏,保险、桥居然是好的,现在是无后级电压输出。求助图片中反馈端三个电阻的标号,看芯片电路判断反馈输入电压在12V左右,驱动D端电压有300V,BD端有2.2V,其他脚无电压。如果修过的朋友有具体数据指教将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9-10-21 16:03):
七楼解决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电源芯片换过了

网友:
电源板也不是很懂

网友:
有人能解一下图片中,一个贴片电阻是E39,一个是B91,各是多少阻值。没查到数值多少

网友:
更换通用电源板吧

网友(2019-10-21):
这楼解惑:带了一片一样的电源板来,换变压器不行。最后换电源芯片好了。
网购了8片LNK6764V电源模块,换了三片都是坏的,怪不得没查出问题。现在假货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