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学电脑刚刚入门,每天记录一些

楼主(2019-09-10):
本人学电脑刚刚入门,每天记录一些入门级有用的小常识,大佬们如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评论留言,一定悉听教诲!

废话不多说,开始正文首先插入启动U盘,然后开机猛戳F1,然后点击Startup

进入到Startup后选择Boot,回车键进入

里面便是启动盘优先顺序,把启动U盘调到第一位,一般是USB  HDD,f5是下调f6是上调,调到第一后按f10保存重启即可,开机后便会直接进入启动u盘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进入Startup后点击图中这个选择[Enter]开启,然后f10保存重启后开机猛戳f10即可进入u盘启动

网友:
慢慢学吧小伙子

网友:
不一定要点 FI 的, 看型号

网友:
陈述有误

应该是部分

网友:
望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
开机猛戳F1,?这个要看机器的

有些也有快速启动按键

网友:
开机猛戳F1, ?不是所有都是F1

有些有快速启动按键  比如联想的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