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547- LA-B012P 电流0.6不跑码8声报警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9-09-10):
           接到一台 戴尔-14-5547- LA-B012P , 客户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来一通电 电流在0.2左右不动,电源灯也不亮, 这应该不是触发后的电流,应该是待机大电流,有芯片或者小元件短路了。拆出主板通电直接摸发现 是 一个电容烫手,拆掉此电容后 待机电流在0.013,按下开关触发 电流跑到0.48左右,我想应该好了,断电插上内存电流在0.6不跑码, 喇叭有几声报警. 测量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哎跟客户在报个价格同意后,叫客户先回去。继续维修,刷了个 BIOS  还是一样的情况 ,查好信号和复位基本都正常,我去,看样子很棘手了。哎上万能的迅维看看大神们有没有类似的病例,结果一查 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可惜都是求助的都没有解决 ,其中一个求助中的评论 ,有说显卡坏的,有说CPU坏的,有叫直接上BGA干桥的,还有说不认屏的,还有说是其他的问题的, 看了这些评论都有点不想修了。生活在艰苦还得继续啊,在继续研究研究,又把板按着时序 一个一个量了个便,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突然 我也不知道是手抽筋呢还是怎么的 强行按开关关机了,在触发继续量,却发现跑码到7点几接外接亮了,连续关机开机了好几次都跑码亮机,那个神奇啊!!~~难道我的持之以恒,坚持不泄感动了上天。管他呢都试了好几遍能亮就装起来交差吧收到钱才是王道。断电 装机吧!装到一半 想想了,要不在试试还能不能亮机,结果打脸了,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冷静,冷静总要的事情说三遍!!!  既然之前都试了好几次都正常亮机,那说明问题不大,可能是忽略了那里,冷静下来好好分析下一开始到后来亮机的过程,之前都是通电触发测量各个部位电压在断电测量各个关键点的对地阻值,在通电触发在测量关键部位的电压,在断电测量关键电阻的阻值,测量的电压和阻值都是正常的,期间通电触发和断电了在通电触发了两次都是0.6不跑码和报警,后来强行关机在直接触发就跑码亮机了,   槽 终于发现问题关键了,之前能亮机都是在 不断电的情况下  触发就能 跑码亮机,而维修测量过程中都是直接断电 。想到就去做,通电触发后 在按开关强行关机后在 直接触发 就能亮机,屡试屡灵,经过再三确认就是这样。只要断电后  在通电触发  电流就在 0.6不跑码 报警,一直通着电关机在开机就能亮机,无论开关多少次都正正常亮机。问题关键是找到了,那就围绕这个问提分析,这种情况肯定是缺电压,是哪里缺电压呢就要好好分析分析了,思考了好一会,应该是RTC 电路  测量了下小电池0.5V电压太小了。换个3V的小电池装上后  问题 测底解决(放到了第二天又试了很多遍没有问题)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断电的情况下 南桥 RTC 电路 就没有供电了,BIOS 就会回到初始状态影响程序的运行或者内部有些小电路需要要续电压才能正常运行不然就会导致不跑码和报警。但一直通着电RTC 电路或者插上小电池就一直供着电,BIOS  程序才能正常的运行,也就能亮机了 。

   写帖不容易    你们给我的    加分  加分   加分     是我 以后继续发帖的 动力      反正加分又不扣你们的分 谢谢  !

 会员197725300鑫豆2024-8-18 16:22
 会员1523097300鑫豆2024-1-26 13:52
 会员3390300鑫豆2023-11-2 20:54

网友A:
本子修多了 碰见的问题就多,有的也不是小电池问题

网友:
楼主这运气有点好。。。。。

网友B:
第一次上电,多等一会儿他会自动掉电重启然后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子修多了 碰见的问题就多,有的也不是小电池问题

论坛里有 好几个都跟我这 一模一样的问题,电脑型号板号 都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上电,多等一会儿他会自动掉电重启然后亮机

我这个 你就是等一天   都不会掉电重启   好吧!

网友:
楼主善于积累经验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 是个 通病   学习了 以前遇到过 不少

网友:
真没有意思  花了两小时发帖   才 10分下载分

网友:
看评论说是通病   我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了可以看看

网友:
分析很准确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D: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机器不触发,拆掉BIOS纽扣电池就可以自动上电 和E431的机器比较像E431和531的通病就是南桥问题 但这个机器是集成CPU 遇到过2台机器 感觉像CPU的问题 简单报价客户接受不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知道坛友遇到过没有

网友(点评):
你和楼主这个傻缺说这么多他会骂你的,一个快两年前就论坛过的通病,他还骂人。一看他这个垃圾级别就知道很水很水,这么个问题还把他给激动的不行。

网友:
呵呵,累不累,真是呵呵,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经验,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一般这个只会报警5声。没想到还会影响开机

网友E:
戴尔是上开关好几次才显的,如果一直开关机都不显那很难搞了,你这机器我估计是你的COMS电池没有上吧?戴尔现在的机器凡是扣过COMS电池的都是要开机关机三到四次才开始跑码的。到了7代CPU的更难搞BIOS只要被人刷过没有原BIOS好多都不跑码

网友:
戴尔的有时候要重启7-8次

网友:
以前修到鸿基的笔记本,什么型号忘了,不CMOS电池,开机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戴尔是上开关好几次才显的,如果一直开关机都不显那很难搞了,你这机器我估计是你的COMS电池没有上吧?戴尔 ...

   我花了很长时间 分享个已解决的帖子上来,  你不给我加分就算了,还来说三道四的装高人, 论坛里有好几个跟我这一样的问题 在求助  你怎么不去指点下啊  !!!!

网友:
非常细心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 你就是等一天   都不会掉电重启   好吧!

首先戴尔5代以后的机器必须要COMS电池有电,不然肯定不跑码,这种问题不光是在戴尔机器上,很多代工厂块都会,这么个几年前就知道的问题看把你给激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首先戴尔5代以后的机器必须要COMS电池有电,不然肯定不跑码,这种问题不光是在戴尔机器上,很多代工厂块 ...

   你就是 不懂装懂 还 助理工程师呢    戴尔7270   E7470    E5470 5570  这些都是6代的 你去找台电脑拔掉   COMS 小电池 试试看跑不跑码,  这些 没有COMS 电池    都能跑马亮机 只不过都要掉电 2-3 次  才能亮机  !~ 你别以为 迅维给你个助理工程师 就 到处去指点江山 好吧!~~   我每个月 修 好的电脑 最少 二百多台  且  都是 4代 5代  6代  7 代 的其中5代6代最多,另外有极少数8代的。  你却来跟我说什么戴尔5代以上都必须要插COMS 才能跑马。你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机器不触发,拆掉BIOS纽扣电池就可以自动上电 和E431的机器比较像E431和531的通病 ...

。。。。。。不至于吧哈哈

网友:
理解不了  正常逻辑来说CMOS没电是导致CMOS  5声报警   而不是8声报警!

网友:
这个机器为啥会有人说是CPU呢,对,也是去量了CMOS,量了CMOS后发现CMOS的电压低,为什么呢,是客户很久没用?还是短路了呢,根据客户说是突然坏的,排除放了很久没用的原因开始查RTC电路,一路看一路断,最后不得已烧机,一摸CPU,对就是那种桥和CPU在一起的垃圾CPU,好了,发热烫手。就是这个原因了。你运气确实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是 不懂装懂 还 助理工程师呢    戴尔7270   E7470    E5470 5570  这些都是6代的 你去找台电脑拔掉   COMS 小电池 试试看跑不跑码,  这些 没有COMS 电池    都能跑马亮机 只不过都要掉电 2-3 次  才能亮机  !~ 你别以为 迅维给你个助理工程师 就 到处去指点江山 好吧!~~   我每个月 修 好的电脑 最少 二百多台  且  都是 4代 5代  6代  7 代 的其中5代6代最多,另外有极少数8代的。  你却来跟我说什么戴尔5代以上都必须要插COMS 才能跑马。你是来搞笑的吧!

看你这说话的逼口吻,你要说你好厉害打死我都不信。估计就是修得机器多点经验多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是 不懂装懂 还 助理工程师呢    戴尔7270   E7470    E5470 5570  这些都是6代的 你去找台电脑拔掉   COMS 小电池 试试看跑不跑码,  这些 没有COMS 电池    都能跑马亮机 只不过都要掉电 2-3 次  才能亮机  !~ 你别以为 迅维给你个助理工程师 就 到处去指点江山 好吧!~~   我每个月 修 好的电脑 最少 二百多台  且  都是 4代 5代  6代  7 代 的其中5代6代最多,另外有极少数8代的。  你却来跟我说什么戴尔5代以上都必须要插COMS 才能跑马。你是来搞笑的吧!

COMS没电的时候好多会引起时钟不正常起震,你那个玩具级的示波器为啥不测试一下时钟波形,别告诉我你没有修到过32.768时钟不稳定引起的不跑码故障吧?疑难杂症的机器我估计你真修不出几台

别生气我只胡说调侃一下。

网友:
dell 的就这样啊

网友F:
修机子,量vcc rtc 的 3v电池应该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机子,量vcc rtc 的 3v电池应该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才是。

你说得很对!我也是这样。折机后,首先测量的就是rtc电池有没有3v。电池很显眼,第一眼就能见到,测量就更简单了。

网友:
一般修板,能看到电池的,我都是先检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修好了就OK了  现在DELL的机器头大的很多啊   各种奇妙的问题

网友:
通病 通病 通病 通病 通病 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 分享报警8声居然是 RTC电池的问题  很难想到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8声是屏幕的吧 ····················· HP和DELL 一大堆 报警  动不动 报警  真烦人

网友:
第一次不显示  第二次可以

网友:
修机很认真,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现在有的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
戴尔的机旧款拆cmos可以触发 比较新的试过几次没cmos不显 有时直接掉电

网友:
现在这RTC 电路管理的属实有点多啊!往往一个小问题 一个不注意就有可能酿成大错!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吧。以前自己也搞过2 3 台

网友:
BA41-02390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戴尔是上开关好几次才显的,如果一直开关机都不显那很难搞了,你这机器我估计是你的COMS电池没有上吧?戴尔 ...

写贴不易,加油

网友:
戴尔的有时候要重启7-8次
戴尔的有时候要重启7-8次
戴尔的有时候要重启7-8次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RTC电路有漏电吧,要不然小电池不会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Dell 有很多刷过BIOS 要强制关机才跑码的

网友:
有的也不是小电池问题

网友:
到了7代CPU的更难搞BIOS只要被人刷过没有原BIOS好多都不跑码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都可以  看来以后修机器要多有些耐心了

网友:
是我维修  第一个就排除COMS电池 可能每一个维修思路不一样吧

网友:
遇到过屏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机子,量vcc rtc 的 3v电池应该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才是。

嗯!o( ̄︶ ̄)你应该找一个华硕新一点的去量

网友(2019-11-01):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 好几个都跟我这 一模一样的问题,电脑型号板号 都一样的,

amd的电池问题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戴尔5代以后的机器必须要COMS电池有电,不然肯定不跑码,这种问题不光是在戴尔机器上,很多代工厂块 ...

amd的比较多

网友:
拆电子亮机 这是个绝活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4-06-01):
会报警说明机器基本电路是正常的,报警无非是BIOS检测各个部件在EC开启信号中存在不正常 (比如开机时经常出现CRC错误报警,但能正常进系统)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