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反馈]
鑫智造升级到2.4版后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10):
鑫智造升级到2.4版后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点确定后出现下图

鑫智造升级到2.4版后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系统是XP
请教这个怎么解决,先谢了。
在Win7下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一定是你自己电脑问题,我们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定是你自己电脑问题,我们正常显示的。

主要是之前一直正常使用,点了升级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软件的兼容性问题吧。期待以后会修复。

网友B:
我的,xp win7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xp win7都是这样

在鑫智造群中,更新了 XZZ-XP版本,已经修复了此问题,可以去下载。
未加群的,加3群 758285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