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笔记本维修界的大佬们,你们都

楼主(2019-09-10):
各位笔记本维修界的大佬们,你们都用的什么牌子的万能表???求推荐一款好用的。 #迅维#

网友:
福禄克 115小巧 快速 精度高

网友:
一千多的那个吗?

网友A:
优利德UT61E  修笔记本神器,可以当简易示波器用

网友:
15b+.   117c. 我就用过这两个,感觉117c好,15b反应太慢了

网友:
水平有限,胜利的表将就够用

网友:
胜利VC890D用了几年了,勤快点换电池、拆开擦擦转盘,换表笔。还能将就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UT61E  修笔记本神器,可以当简易示波器用

同感,我也觉得不错,只不过我用的UT71A,多了背光功能。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
以上各位说的都可以。哈哈哈

楼上几位其实顺道把价格说一下,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项,可以给小白们挺大参考。

网友:
最后选择的优利德61E
自动的小白的我还是有点用不明白
接地阻值不会是0
以前用的优利德58D接地阻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