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_D3V 2.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9-09-10):
技嘉B75M_D3V 2.0触发掉电,还能再触发,这种一般都是缺电压吧,测内存有1.5V正常,桥的1.8V没有不正常,打开图纸

查到1.8V由U1 324控制,开机瞬间测4脚有12V供电,测3脚正向输入为0V不正常自然2脚也不会有1.8v输出,查3脚由2.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测2.5V一端触发前就有,按正常推论只要插电源,U1的3脚就会有1.8V的正向输入电压,实测却没有,怀疑分压电阻或U1坏,首先直接换U1,换后还是一样,再换分压电阻,3脚依旧是0V,把图中的BC79电容也拆了还是一样,测对地阻值好像也正常,找论坛也没找到相似的故障,这时看到3脚上还有一行红字:VCC18_EN,图纸直接搜索VCC18_EN,连到了IO:IT8620E的42脚,好像看到希望了。。旧板上一顿找,没找到,于是想着挑起42脚看看3脚还会不会被拉低,由于是个小白,风枪吹了很久才把42脚挑起来,挑起后插电源U1的3脚有1.8V了,可是触发还是瞬间掉电,

再测主板VCC_1.05_PCH的1.05V也没有,也是受控于U1,还有CPU_VTT和VCCSA都是受控于U1,而且每个电压的正向输入端都连到IO,看样子IO有问题或IO没收到个什么信号把这些信号全给拉低了,也不能一个脚一个脚都挑啊,由于网上订了个IO,等了两天到货,换上后直接测U1的3脚有1.8V了,触发——掉电,有点不同的是偶尔却可以亮机,即使亮机过不了30秒就又掉了,大部分时候就是直接掉电,刷BIOS也一样掉电。这时心态就有点崩了,但是掉电瞬间测1.8V,1.05V这些电压都出来了,连CPU的1.1V也出来了怎么还掉电,看样子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插上诊断卡发现每次跑到15或47的时候就掉电了,这时论坛的强大就体现出来了,还真找到有大神说把图中圈出的三极管和电阻去掉就不会掉电的案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9719-1-1.html,直接去掉后上电跑码亮机,测一小时没再掉电。

实测是Q16坏,但是不理解的是Q16连着CPU_VTT的开启电压VTT_EN,但是掉电瞬间测CPU_VTT有1.05V了为什么还掉电呢,为什么去掉又好了呢?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