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亮屏报错4014。不走进度条

楼主(2019-09-10):
每次刷机卡这里 报错4014。硬盘换了几片一样 阻值正常的包括4个数据脚,电压3伏,1.8 V0.9 V都有 高手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序列号有 硬盘应该找到了的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硬盤附近電阻檢查有沒有虛焊,可能割膠虛了

网友:
应该不会 基带有问题好不好报错4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有 硬盘应该找到了的

我有台6p也是这样,不读条重启,能读序列号,刷机4013。定电流250。更换后壳后出现的,开始正常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打一下硬盘底脚阻值

网友:
i2c工作不正常    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现在 回复都要审核了么..........

网友:
看焊盘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