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屏幕不显示,不能连电脑

楼主(2019-09-10):
HP1005能自检,屏幕不显示不能连接电脑,按键也没反应,换过324运放了还不行。求大神支招

网友:
接口板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修好了,是主芯片虚焊引起的,加焊后正常了

网友:
HP  的1522NF 一体机也出现这种故障 基本都是主芯片虚焊导致的

网友(2019-11-20):
主板问题,换个主板,这机子主板应该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