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开机不识别屏幕

楼主(2019-09-10):
  2019/09/10   晚10点58分      想请教下各位坛友们,有没有维修过这款机器 苹果A1419  版号:820-3928-A
      机器初始故障是同行给顾客升级固态 拆机过程中不慎弄坏机器 开机不显,经检测发现,是由于操作不当 把PLTRST的上拉电阻碰掉导致(故障现象为不接内存报警 接上后检测灯只亮1 2 )更换过后开机咚的一声,检测灯亮了3个 第四个不亮  检测不到屏幕  屏接口12V 有电压 (因手里没有屏幕测试不排除主板还有其他问题的可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7616-1-1.html 参考了这位坛友的帖子 发现主板发给屏幕的12V 已经有了 但是屏幕没有反馈回来DP_INTPNL_HPD这个信号,把屏幕那边断开后强拉过去一个3.3V 也无济于事(可能是时序不对)现在有些迷茫  有没有坛友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传授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机器的图纸点位BIOS 论坛都有的 我就不一一发出来了,  不过屏幕那部分 芯片的PDF 找不到任何资料 主控芯片是DP628HDE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主控芯片

网友A:
用示波器啊,要不找一个同样的屏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啊,要不找一个同样的屏对比

用示波器也要知道需要抓哪里的波形啊,目前手里没有这款屏幕 动辄2000多的屏幕也备不起啊。发到屏幕有供电 反馈电压都没有波形也测不到的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手里没有嘛,订货也来不及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都还没修到过。

网友B:
  老铁啊。   你这个屏线都拆反了。      你没注意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啊。   你这个屏线都拆反了。      你没注意到吗

只是为了方便测试 把铁圈转过去了而已

网友:
找到一个屏幕  换上试过还是第四个灯不亮排除屏幕问题   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排除了屏幕问题,那就好办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屏幕问题,那就好办了嘛

问题是不知道机器工作后的时序啊  怎么开启的屏幕供电

网友:
要查一下,数据和时钟线是否正常,

网友C:
SDA和SCL阻值是否正常,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A和SCL阻值是否正常,有没有断线

屏线的几对信号都是正常对地阻值 无断线 空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