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btc主板 风扇一转一停,再转再停无限循环 求助

楼主(2019-09-11):
hm65-btc挖矿的主板,笔记本的U,全网找不到图纸,风扇一转一停,再转再停无限循环,转动瞬间测各路电压正常(和好的板子比较过),刷BIOS无效(直接装上好板子的BIOS芯片,也是一样),取下U正常转动,装U就一转一停,装假负载打阻值均正常值(同样和好的板子比较过),桥附近电容电阻均和好的板子阻值一样,内存 scl  sda  vddspo电压都有3.3v  内存1.5V有 桥供电也正常 没思路了,请大神指教,如能成功,更有红包奉上

网友:
CPU脚座查一下,SIO周边电阻电容查一下,Clear CMOS

网友:
呵呵,这一看就是矿板。。。

网友:
换内存试试呢

网友(2019-11-11):
有些用桌面芯片组,有些用移动芯片组,看样子用的是桌面的,慢慢检查吧

网友:
复位都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