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3S不触发开关无3.3V

楼主(2019-09-11):
华硕笔记本K43S故障为不触发。开关待机电压无3.3V ,测BIOS芯片125678角无电压。无IO第3角无3.3V。看到IO旁边有两个小五角。测第一个小五角时。一个电压都没有。测第二个小五角时。有一角有5V,中间角无电压,当测第另一角时。只有0.68V.另外两角均为0V。于是想到华硕M5A78主板上的小五角电压。应该4角有电。立既找了一块桥坏的主板拆了一个小五角换上。插上可调式电源。在测小五角电压时(如下图)三角两端5V正常。另外两端一端为0.80V,一端为3.3V. 此时测开关待机电压正常。BIOS芯片125678角3.3V电压正常。IO第.3角3.3也恢复正常。短接开关。电流一路升上亮机。此机无待机电压故障为小五角损坏导致不触发。附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网友:
图片没长传到位~

网友:
图片没传上来~

网友:
传个图片让我们小白这些知道在那个位置

网友:
图片以经补传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