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不开机与无后置摄像维修

楼主(2019-09-11):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客户描述机器进过水。

  维修过程:接电发现主板大短路,将主板熏上松香上电找出短路的元件。

  把损坏的元件拆掉后,上电主板短路故障修复,开机进系统测试功能,后置摄像摄像无法使用根据以往维修经验一般2.85V供电管进水腐蚀损坏导致。直接拆下转换管从感光三伏飞线。

  维修结果:进系统测试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嗯嗯 不错。学习了。这个线飞的很长

网友:
有必要飞这么远的线?板底线断了?

网友:
高手修手机就是快

网友:
说的 挺 简单的

网友:
经验丰富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