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L551电脑板上这个IC被这样替换后的影响,这个IC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9-09-11):
(图片)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IC,IC是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的缩写,你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电容而已。
下次不要看到黑色的东西就叫IC,觉得有损论坛的形象(就连元器件都不懂)。东芝的笔记本很小气的,不要随便自己拆,说不定一不小心把他拆报废了。

网友:
个IC被这样替换后的影响??没有什么影响 CPU供电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