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DL380 G5装系统求助

楼主(2019-09-11):
接到两台HP服务器DL380 G5,能开机显,能进入BLOS.调整到U盘或光盘启动,但是都不能进入,是不是不能识别U盘或光盘的引导,我在电脑上挂个硬盘,装入2003镜像GHOST,再装上服务器,开机从硬盘启动,进入后,出现一个J,闪动就不走了。没干过这活,请高人指点,是不是对分区格式有啥要求。

网友A:
阵列设置好以后再装,最好装安装版的2003服务器版。没有玩过做好就不要去玩,否则会累一天都没有一点效果的,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阵列设置好以后再装,最好装安装版的2003服务器版。没有玩过做好就不要去玩,否则会累一天都没有一点效果的 ...

我是百度搜索出来下的。以前没弄过

网友(2019-10-20):
重新引导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