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线如何连接?老电工师傅手把手教你几招轻松搞定

楼主(2019-09-11):
家里短路非常常见的的现象,一般短路主要出现在接头的部位。

电路接头的连接方法不止一种,最规范的电线接法有三种:

1、常规缠绕接线法

2、防火胶布法

3、压线帽连接法

今天我们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装修中最常用也相对主流的连接方法:缠绕连接

下面是安装流程

1、清理底盒里的线头,剪切出适当的长短(一般是15~20厘米之间)。然后剥掉多余的绝缘层,如下图

2、多根线头做州,其中一根作为长轴连接插座,还有一根在几根轴的外圈缠绕(不能少于5圈)。缠绕5圈之后,剪断。

然后把做轴的几根线用钳子折回(折回的长度大约10毫米),让折回的部分正好压在缠绕接头的末端,如下图所示

3、用绝缘胶布将接头缠绕上三圈(缠绕紧密),并将绝缘布的末端抚平在接头外侧

4、把做好的接头塞回底盒里面,然后将每个盒子余留的线头剪成一样的长度,把每根线头末端绝缘层剥掉约8毫米左右。

5、连接插座

6、将插座面板与底盒安装固定

如果大家按照上面的方法做电线接头,只要负载不超过线径的要求,这样的接头在以后的使用中是很难出现短路的。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接头方法更适合新布置的线路,一般开发商预留的那部分接头因为过短,所以在连接的时候不是那么方便。而且开发商旧有的接头短路的概率要比新线路高很多。

当然如果你对这种方式是在不明白,也可以用插接式的WAGO电线端子,它比缠绕式更长治久安。因为WAGO接线端子相对于缠绕式更不易伤线。缠绕式每进行一次检修就可能剪掉一段电线,而WAGO端子多次拆卸也无需剪短电线。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这个学习到了!  老师再出个农村自建房走明线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