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63v

楼主(2019-09-11):
前天接到一ASUS FX63V笔记本,不加电,插上电源,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按照客户说,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把电池拔掉,再插上就没事了,可是这次不行了,拆机看了一下,板子很干净,那就先刷个bios吧,刷完以后,插上电源,充电指示灯亮了,加电确实好了,过两天客户又拿过来说又不行了,与原来一样,这次没刷bios,看接拔掉电池,插上就好了,好了以后,电池也能用,也能充电,也能放电,想问一下,那位谁遇到过这款机器这样的问题?是EC的问题吗?难道是EC周边电阻的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通病?板号是:DABKLMB28A0 REV:A

网友:
还有就是这机器关机以后,放到第二天早上来开机肯定没反应。除非放电

网友:
还有就是这机器关机以后,放到第二天早上来开机肯定没反应。除非拔掉电池。

网友:
这种放电就好的故障很头疼啊

网友:
我遇到一个DELL的也是  我卖给客户的二手  没过一段时间就电池保护   可恨的是电池还是内置的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