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H61MT-SV 原板备份bios

楼主(2019-09-11):
双敏UH61MT-SV,支持32,22纳米。
但是这主板有77w TDP限制,超过77w的u无法正常使用。
看他的CPU供电,是可以带动95w的u。
跟他类似的通路板,铭瑄,梅姐,版型都一模一样,
都可以带动95w的u。就这个很奇葩。
目前搜遍百度,找不到pojie办法。这个问题,先留着。
——————————————————————————

实测:上i5-3470和i5-2300,均提示77w超限。
上i5-3470s(65w)正常工作。

备注:bios已经下挂附件。
同款论坛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2959-1-1.html
可以点亮,挂固态盘会时不时自动进BIOS。
采用我这个bios,正常。

2敏UH61MT-SV .bin

网友A:
搞定了吧?~~我手上也有片这个UH61MT-SV 的板子,BIOS已经刷最新1.3,上3350P.也是和你说那一样提示TDP 77W关机保护了。有啥办法pojie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吧?~~我手上也有片这个UH61MT-SV 的板子,BIOS已经刷最新1.3,上3350P.也是和你说那一样提示TDP 77W ...

3350是69W,就多了4W,很坑爹的。3470s刚好65w,就可以点亮。这个供电,其实是够用的,带77W的都没问题的。你可以尝试,刷双敏别的型号的主板bios。这种通路货,bios都是高度相似的。或者直接刷铭瑄 翔升的。这玩意基本都是通用的。板子还在我手里,回头我找个铭瑄可以带95w的bios,刷进去试试看。我不信,这个问题,就只有我遇到过。
但是在论坛上,很少有人反馈过这个问题!!

网友:
嗯是的·应该是bios的设置了功率保护问题,双敏对自己的东西没底。上低功耗板子不易损坏。单看这板子电路别说带77W ,95W都没问题。你找个试看~好了发上来,我最近手头上忙~先撇在那。

网友C(2020-03-31):
引用 网友B:
3350是69W,就多了4W,很坑爹的。3470s刚好65w,就可以点亮。这个供电,其实是够用的,带77W的都没问题的 ...

请问楼主刷到了吗,我这样斯吧达克的,原来一卡一卡的,刷成双敏不卡了,不过还没有解除77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刷到了吗,我这样斯吧达克的,原来一卡一卡的,刷成双敏不卡了,不过还没有解除77W

这个目前我解除不掉。贴上上已经注明了。
你可以试着刷昂达的。或者七彩虹的、
这个只能试。反正这种板子,看供电,95w都可以带起来的。
就是bios人为限制到77W或者65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目前我解除不掉。贴上上已经注明了。
你可以试着刷昂达的。或者七彩虹的、
这个只能试。反正这种板 ...

好的,谢谢

网友(2023-03-27):
耕升那个bios怎么刷啊

网友(2023-06-28):
感谢分享,目前还用着这个主板和2100,想着升级个i5,幸亏还没买

网友:
这个问题已解决,这个主板其实是捷波TI61M5型号,可以把主板上的贴纸揭下来就能看到,下载AfuWin64,然后下载本论坛的“双敏uh61gt rev1.0 亮机bios 通刷捷波i61m2可亮”主题帖里的附件,刷的时候勾选不核对版本号,直接就刷好了,给还使用这个主板的朋友参考,折腾了一天,本来准备用编程器的,现在用软件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