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进水不开机 故障修复!!!

楼主(2019-09-11):
dell  15-7559 进水经过检测发现cmos 电路有进水的痕迹、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016 按开关会变成0.020、然后掉电到0.016 明显的就是不开机、或者说是开机掉电、
既然看到了进水的地方那就先清理进水的地方、清洗完后、故障依旧、
经过检测发现CMOS 电路里面的RTCR1 无穷大、两端都没有3v电池的供电、那就是板层有问题了、
索性把cmos电路中的所有ic统统换一边把!拆掉后直接更换、RTCD1 \ RTCR1 C532 三个原件直接换换掉、
换掉后通电、待机电流是0000 、卧槽、不会是待机都没有了把!按下开关、电流一路上升;1.1A 掉电、
那就说明还是有问题啊、经过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电阻 R393 也就是15v 的上拉电阻有腐蚀、那就直接跟换把!100k的电阻、找到了直接更换、
再次上电:电流一路飙升、久违的logo出现了、至此完美搞定、
此机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喜勿喷、
喜欢的给点评分、谢谢!!!

网友:
为什么看别人修的机器怎么都是这么好修的,看自己手上的板子就头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