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20显示屏进水无背光

楼主(2019-09-11):
手机进水无背光,有显示,拆机后发现灯光电路烧了。不知道这个供电电压是多少?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网友:
应该是一路负极,其他三路正极

网友A:
看下上面标的,A为阳极,K为阴极……
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上面标的,A为阳极,K为阴极……
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灯光电压一般为多少伏?我用3—5伏的电压去试,屏灯一点反应都没有。正反都试了,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光电压一般为多少伏?我用3—5伏的电压去试,屏灯一点反应都没有。正反都试了,不亮!

屏幕一路屏灯大概9V吧,我记得手机最高升压57V,还有37V的,不知道为什么手机要升压这么高,估计也只有给背光供电才会这么高

网友:
16~22v,16v是暗屏,22v是最亮时
各厂家有所不同!16~22也不大统一

网友:
升多少v主要是看多少灯串联 3v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幕一路屏灯大概9V吧,我记得手机最高升压57V,还有37V的,不知道为什么手机要升压这么高,估计也只有给背光供电才会这么高

升高电压是为了减小电流吧!

网友:
p20不是冷光屏吗      一个二极管  发光需要3v左右我,看厂家怎样设置了

网友E:
背光启动以后,供电电压有好几种的,有的是16V左右,多数是24V左右,也有37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光电压一般为多少伏?我用3—5伏的电压去试,屏灯一点反应都没有。正反都试了,不亮!

1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光启动以后,供电电压有好几种的,有的是16V左右,多数是24V左右,也有37V左右的

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高电压是为了减小电流吧!

升压是增大电流,降压是减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