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CPU发烫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11):
客户拿过来一台外星人,说开机很烫,我清过灰,加硅脂,换过散热片,还是不行,查不出来问题,刷了BOOS试过
开机两分钟,CPU的温度就蹭蹭往上走,显卡温度不高
小弟电路懂的不多,求一个思路

网友:
查CPU供电看正常不,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多少,如果特别特别低是CPU有老化,都在正常值,考虑更换南桥,之前我遇到一个CPU正常南桥有问题温度100多,更换南桥好了

网友:
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能开机温度高还是不能开机温度高              建议附近找个专业维修师傅吧

网友:
有没有正常显示,风扇有没有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