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没型号主板不通电维修OK

楼主(2019-09-11):
SOYO没型号主板不通电维修OK, 检修过程特此分享:

1.接修一台式机,不通电,量测开机排针电压4V, 直接拔下开关排线短接仍然不通电.电源PSON#讯号不能拉低 ,仍然为High
2.判断主板坏,报价用户同意维修主板
3.拆机清灰故障依旧
4.量测SIO NCT5532D 29,28Pin PSIN#,PSOUT# 3.3V,开关可以正常拉低
5.量测30Pin PSON#为High  4.3V,开关无法拉低
6.依上电时序上看,先看电池BAT电压3.3V正常
6.量测31Pin SLP_S3#  G3 to S5 状态下为LOW 0V 正常,此讯号上电时序比较靠前,开关瞬间S5 to S0时序异常 ,正常要LOW to  High ,0V -〉3.3V
7.主板没标型号也找不到线路图参考,只能跑线确认SB的线路没有断线
8.SLP_S3#讯号逻辑错误和SB寄存器有关,所以先CLEAR CMOS,放电后OK SLP_S3# 开机时电压3.3V恢复正常,主板上电开机OK
9.好了维修走了弯路,应该先直接CLEAR CMOS,没好的情况下在进行线路分析。

以上提供给各位参考。

附 SIO NCT5532D 脚位图:

网友A:
一台放电机说得那么复杂?

网友:
SOYO是梅捷的主板吧。

网友B:
扣电池换个词就变得这么高大上~

网友C:
哈哈哈,老哥理论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扣电池换个词就变得这么高大上~

正确,不触发或不亮机,,先要量一下电池以及放一下电

网友D:
CMOS 电池放电是修主板第一步

网友:
都是大师级别额,我都弄不好

网友E:
第6 条 8条没怎么理解,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
放电就好的机器,被你走了好多路,哈哈

网友F:
楼主好幽默,居然一本正经的在胡说八道,我差点就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老哥理论扎实啊

以前工作做FAE失效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放电机说得那么复杂?

我也觉得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6 条 8条没怎么理解,能详细说下么

第6条你说的是G3,s5,s0吗,这个就是电源管理的几种状态 G3就是没插AC电源的状态,S0就是正常通电开机,s5就是插上AC电源后还没按开关键的状态
第8条,关于时序和寄存器(有些默认,有些会通过bios初始化芯片时填进去)可以查看Intel的eds或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OS 电池放电是修主板第一步

说是这样说,我一般想知道原因才会这么做

网友:
那是你说得复杂了,台式机不上电,量了有待机就是放电以后才量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幽默,居然一本正经的在胡说八道,我差点就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