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小米18年181501-AD的二修内接不显案例

楼主(2019-09-12):
18年小米笔记本,还未过保,但是保不了了。

后壳型号:181501-AD;

板号R15R-6050A2994401-MB-A01:

BIOS里面的型号:

客户描述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
到手先上电看情况,发现按开关键盘灯亮,于是接外接,外接能正常显示。

拆机发现修的一塌糊涂:

外接能显那就先看屏接口吧,拿下上家修的飞线和热熔胶后发现屏线接口有个坑:

由于每个EDP接口在主板上的脚位都不一样,翻阅N张图纸发现缺少了屏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和屏识别:

最终决定放手一搏:

可以看到已经亮机了,亮度是调不了了,屏都不好拆,能用就行了:

进系统后发现一切功能正常,这最好了………………

嗯,但更好的是客户不修,在我们这个地方这种情况我我已经习惯了。交给老板处理了,这我就管不着了……

网友A:
没图纸确实难,难在EDP_HPD这引脚是那个,连通到哪是关键.

网友B:
客户永远理解不了我们干维修的

网友C:
正常的   经常遇到给他修好了报价说不修了,特别是台式机,检查出问题客户就闪人,回去自己发东西换

网友:
没玩过小米没玩过小米没玩过小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   经常遇到给他修好了报价说不修了,特别是台式机,检查出问题客户就闪人,回去自己发东西换:lo ...

这种人你还不能收它检测费……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永远理解不了我们干维修的

不是客户不理解,我们收100,我们的同行收200,同行的同行收300,同行的同行的同行收4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确实难,难在EDP_HPD这引脚是那个,连通到哪是关键.

啊哈,是啊,这就是这个本子的难点之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啊哈,是啊,这就是这个本子的难点之一

你另一个帖子K650D显卡问题研究出来没有?难搞的一个通病,遇到过几例也是没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另一个帖子K650D显卡问题研究出来没有?难搞的一个通病,遇到过几例也是没能解决.

我的天哪,我都那样搞了,那些时间还不如去换板。放生了……

网友E:
小米的本子不好休 上次遇到一个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的本子不好休 上次遇到一个放弃了

没图没点位,本子还便宜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这是人为挖的还是进水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