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闪屏

楼主(2019-09-11):
这机看视频或者鲁大师加压一会屏就抖动看温度也不高 百度说这机闪屏很常见。各位同行有处理好过的?
闪屏

网友:
换pro5的屏就行了.....

网友(2019-10-19):
换LG屏幕,屏线也要换

网友:
这代价有点大啊,网上加散热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surface是让维修界头大的机 没图纸 我除了能修大短路和换屏其他无法

网友(2019-12-04):
换LG的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