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SP1942SP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19-09-11):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LG WSP1942SP液晶显示器,出厂日期为2010年01月,时间跨度9年多了,客户反映问题是指示灯亮,没有显示。接上电源与信号,开机2秒左右马上黑屏,怀疑是高压板或是灯管问题,于是拆机,目检了一遍电源高压板,没有发现明显的元器件损坏,那就先判断问题点在哪里,外接2组灯条开机,查询了资料,把高压板上的芯片DT8211A的9脚与地短接可以去保护,短接后通电开机灯条亮是亮了,其中一组的亮度很暗,灯条互换位置,现象还是一样,万用表测量电阻、三极管没有问题(4根灯管,分2组,两边电路对称一样的),当测量到高压输出变压器输出端的时候,二极管档测量一端740左右,另一端680左右,那就先依次互换高压输出的所有电容,故障还是一样,问题就锁定在灯条输出变压器上,单独取下变压器测量参数还是一样,那就用导线连接把变压器的输出端位置互换一下,原来亮那组灯条很暗,原来很暗的那组很亮了,那么问题就出在灯条输出变压器上了,由于手上没有相同的变压器,只能求组与万能的淘宝了,问了一圈这东西没有单独卖的,只能换电源高压一体板了,希望对遇到相同机器的朋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