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11):
【故障机型】: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拆开,拿下主板,清理进水腐蚀的部位。接可调电源发现接电漏电538毫安。测量发现是PP_VDD_BOOST 供电对地短路导致的。

  熏松香,烧机查找短路的元件,发现是 PP_VDD_BOOST 供电电路上的C3002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漏电。

  直接用镊子挑掉,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接电不漏电。

【维修结果】:

  装机测量,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PP_VDD_BOOST 供电电路上的C3002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漏电。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拿手摸的还是嘴碰的

网友:
一点科技含量没有,浪费时间

网友:
技术文章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