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 板号:K43SV不开机

楼主(2019-09-11):
华硕 A43S 板号:K43SV REV:4.1
接电源有0.03A,不开机,应该有微短路。测+5VSUS只有 0.8V ,  +3VSUS只有  0.6V  。找到待机芯片RT8206A,测出1脚REF 2V,3脚VCC 5V,4脚ENLDO 6.14V,7脚LDO 5V14、17EN1、EN2 都有3.3V,19脚PVCC 5V,条件都正常,芯片坏了?
找了一圈没找到RT8206A,找到一个RT8206B和RT8206L,查了一下脚位定义,RT8206A和B不同之处是20脚,RT8206B 20脚悬空,而RT8206L与RT8206A脚位定义相同,于是把RT8206L吹上去,接电自动开机到0.28A,心想应该好了,装上CPU及内存,开机电流0.39A不动,测出无CPU及显卡电压,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先把24脚电阻去掉还是没出电压,只能按部就班测了,23脚VIN有19V,22脚VDD 2.2V,22脚电压不正常应该要有5V。网上搜一下,没找到电路图点位图我用N73SV 的图纸对比着用,查ISL95831的22脚VDD 来源于+5VS_C是+5VS转换而来的,查+5VS转换电路得知,是通过PQ9108转换而来的,查得D极有5V, S 极2.2V,G极4V 不正常,G极应该是12V, 这样就可以肯定是 +12VSUS 输出电路有问题,

K43SV 的点位里查找+12VSUS 的测试点$784 ,Net #1377 +12VSUS  PQ9105.4,PQ9106.4,Q2802.2,Q2802.5,PC8108.1,PC8130.1,PR8110.1,R5411.1,R7706.1,R7707.1,PJP8105.2,PT8107.1,   就这几个元件,一个个排除呗,测到 Q2802 时发现 Q2802  短路了,拆掉 Q2802  ,上电 电流唰唰的上来了,到废板找了一个换上去,接上显示屏上电,一下就亮了.

网友:
前面忘记上传点位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