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M510A (WS50SH)开机电流0.05A不动

楼主(2019-09-11):
接电源电流0.05A不动,有3v  5V,应该缺电压或后级有短路,首先打开图纸找到3V电压转换管,测3V转换管PQ66 13.3V20V33.3V4脚无电压,应该要有3.3V电压,56脚无电压,应为13.5V,测PR226一端有14.9V,拆除PQ66后,56脚有13.5V电压,PQ66坏,这种芝麻管不好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PJ33拖上锡。(PQ6634脚直接飞线应该也可以)

再开机,电流上到0.25A不动,内存 CPU 桥供电无电压,先查内存供电芯片PU1 G5616芯片10S35V电压不正常,5V来源,通过PQ18电压转换管得来的,测PQ14得出,15V20V35V4脚无电压。应该要有5V电压才行,56脚无13.5V电压,测电阻PR85一端有14.9V电压,拆除PQ14后,56脚有13.5V电压,判断PQ14坏,把34脚飞线直连后,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显示正常。

网友:
都是飞线的。

网友:
这种管子一抓一大把       蓝天神舟通病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 学习了楼主 很好的知识点

网友: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5V电压转换管是PQ14,而5、6脚一端电阻是PR87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是和一款神舟的是一样的。

网友:
直连待机就变大了哦

网友:
蓝天板喜欢坏这个

网友:
最近都喜欢看贴,因为自己修不出来

网友A:
不是dd_on#这个信号有问题?低电平正常工作mos管截止,两个管都是这个信号控制,这样也行??

网友:
直连   我的最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dd_on#这个信号有问题?低电平正常工作mos管截止,两个管都是这个信号控制,这样也行??

PQ66 1脚有3.3V, DD-ON#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66 1脚有3.3V, DD-ON#没问题

是我没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