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开机屏色偏蓝,非通病

楼主(2019-09-11):
型号;联想Y500
版号:LA-8692P
  故障:开机进系统颜色偏蓝,log界面有条蓝色竖线。BIOS下正常。

客户第一次拿过来机器就这问题,换屏幕好了。可过了两天客户联系我们老板说每次开机用10分钟就开始闪屏。查原屏幕型号为156大口高分,我上了个156大口低分厚屏,然后又在网上订了个屏幕发现换了还是一样,颜色偏蓝

  拆下屏幕测量差分信号,在屏幕上很容易分得出来(蠢),测量发现正常它原来屏线又飞了一根线。记得以前也修过屏线给它加长会出现花屏闪屏。又定了一根屏线。换上一个鸟样。没法了只能查条件了
  当然拆开第一次件事打开图看看飞线是啥。飞线为屏1pin为EDID屏幕识别信号,那就不是这问题。拆掉屏线测量差分信号阻值果然一查就来了
LVDS_B2#_CONN信号阻值无穷大。

继续追查来路发现该信号过两个电阻分别通往桥的LVDS模块和显卡。

跑线还是挺好找一边通桥一边通显卡桥一边没电阻,应该不是桥问题,以防万一被拉低断开通显卡电阻,阻值还是为无穷大。
本想直接干显卡,然后这机器又有显存通病,先看看是不是显存。结果可想而知,还是一样
拆掉显卡看是不是空焊哎呀呀,找了半天AM8发现断线了就在AN8上面反复确定几遍飞好先又发现断线的地方隐藏的好深。

看看正常色

网友A:
思路清晰 和楼主学了咯 学习了楼主 很好的知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和楼主学了咯 学习了楼主 很好的知识点

那你不加分

网友B:
先收藏,有需要时,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收藏,有需要时,再试一下

缺色,打阻值,很正常。白干显存显卡

网友C:
这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发现。真的很不错。。。。。

网友:
这个牛,我自己用的电脑也是偏色,

网友:
竟然是断线了,楼主修的很仔细。

网友:
维修还是得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发现。真的很不错。。。。。

显卡都拆了

网友:
那个点都是运气好发现的。可能要修手机的放大镜挨着看才看得出

网友:
总结下   LVDS 不正常会出现偏色    LVDS好像包含传输三原色

网友D:
机器不进水 不人为  往往都会认为是显卡空焊的问题   你这是有点尴尬哈哈

网友:
这线断的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进水 不人为  往往都会认为是显卡空焊的问题   你这是有点尴尬哈哈

报价显卡,维修断线。岂不是妙哉!昨天没上班中秋快乐

网友:
中秋快乐!哈哈。会不会被扣分这样回复

网友:
先收藏,有需要时,再试一下  缺色,打阻值,很正常。

网友:
有需要时,再试一下

网友E:
这尼玛真有难度 换个角度到我手上 绝对修不好 我可以肯定 楼主还是细心 学习了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设备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设备拍的

手机维修的!40倍放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尼玛真有难度 换个角度到我手上 绝对修不好 我可以肯定 楼主还是细心 学习了

不够仔细呀!不然不用拆显卡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屏线缺色吗

网友:
好牛逼的一次维修、真的是受益匪浅啊!太牛逼了!

网友G:
废了那么大的功夫怎么好跟人家收钱嘛 !!!!!!!!!!!

网友G:
您用的是什么显微镜吗?在显微镜下飞线操作的吗?

网友G:
这个机器在BIOS里面屏蔽掉独显,用集显来显示会不会闪,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废了那么大的功夫怎么好跟人家收钱嘛 !!!!!!!!!!!

换显卡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用的是什么显微镜吗?在显微镜下飞线操作的吗?

对,就是放大镜迅维就有卖。他们修手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在BIOS里面屏蔽掉独显,用集显来显示会不会闪,偏色!!!

没试过!开机在BIOS下面多一条蓝色的线。开机又不用显卡,应该还是偏色。他的输出图纸显示还有一路桥来输出显示,我想这机器改集成要改电路

网友:
你这显卡主板补点补得挺好啊

网友:
厉害,这都查到 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 首先看这儿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 不然搞来搞去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

网友:
报价显卡,维修断线。岂不是妙哉!昨天没上班中秋快乐